请教关于贴片加工的点数计算问题

楼主(2015-05-04):
贴片加工的点算不算空焊盘的??                                                                                                    明了了,空焊盘是不算点数的,由于开关是手工贴片的所以算双倍的点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应该不算吧,只算焊接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算吧,只算焊接的点

我想想也是,但是我目前做了一批东西他也收了我4个空焊盘的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想也是,但是我目前做了一批东西他也收了我4个空焊盘的钱,, ...

其实这个东西你和他谈好按什么收钱,按件还是按焊接点数
他价格上给你便宜一点,多出来的点数就出来了

网友B:
楼主位说的空焊盘是指啥? 没有元件的空焊盘还是指元件上没有连接的空焊盘?

网友C:
话说我从没算过有多少焊点:)

网友D:
贴片要算的
毕竟钢网开了 损耗了锡膏
插件嘛 可以不算 手工焊接
机器焊 也要算的 除非贴住
当然如果产品稳定  量巨大 钢网 不焊的器件 胶带贴住 可以不算钱

网友E:
我们加工的时候没有算,至于算不算,还是看你的量有多大,你每个月kk的量加工,话语权就在你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