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汽车级DC-DC芯片

楼主(2015-05-04):
要求:
符合汽车规范
工作温度:-40~125℃
输入电压:8~36V
输出电流:0.5A

总成本在10元左右

开关频率最好高一点的那种。
谢谢。

网友A:
TI,ST,NXP.INFINEON 官网上找吧

网友B:
我这有一颗,供参考,基本参数如下:

网友C:
我这里有一款车规的Buck-boost方案ISL782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颗,供参考,基本参数如下:

没有搜到Datasheet,能否上传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款车规的Buck-boost方案ISL78201

谢谢。不过这个芯片,需要外接MOS管,引脚较多。较为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搜到Datasheet,能否上传一个。谢谢。

好的,附件是元件的datasheet。需要样品或是demoboard,可以加我签名下的QQ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附件是元件的datasheet。需要样品或是demoboard,可以加我签名下的QQ联系。 ...

开关频率太低了。才225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频率太低了。才225KHZ。

市场上此类芯片,开关频率多在此范围,不会相差太远。如果选用比较特殊的芯片,价格、供货都会比普通的芯片麻烦。

网友D(2015-06-13):
LM46001,EMC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