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8工作频率请教

楼主(2015-05-04):
项目中DSP作为机电模块的控制器,从FPGA读取一组数据处理后下发控制信号(通过DA输出一个电压信号),要求单次处理时间在10us内。目前遇到的问题是dsp运行时间超长,达到了60us,当然这个时间是和代码量有关系的,现在正想办法减小这个时间。DSP的PLL输出频率为400M(DSP工作频率),EMIF总线时钟设置为100M,我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dsp在无法使用流水线的情况下,比如执行单条赋值语句“i = 0;”需要多少个指令周期,谢谢。

网友A:
是一个 机器周期

网友B(2016-01-16):
一个指令周期吧

网友C:
这个的看实际的运行时间的了

网友D:
这个跟主频率是想关系的。

网友E:
应该是一个指令周期 =  一个机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