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串联使用时,是否需要并联均压电阻.

楼主(2015-05-04):
(无正文)

网友A:
陶瓷电容:有的是标明的容值及其精度,有的是没有标明容值的,找供应商或品牌商。
电解电容:这个字样是 泄漏电流,C是额定静电容值,应该也是标称值,V是额定电压值。Leakage CurrentI≤0.002CV 这意思就是说,在额定电压供电,电容在静电容值的条件下的泄电流是0.002uA.
ps:具体的单位需要看手册中的,我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