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铅酸蓄电池充电

楼主(2015-05-04):
1。如何判断铅酸蓄电池该充电了?或者说必须充了。
2。铅酸蓄电池的电压是在放电使用过程中就缓慢下降,还是电量放到一定程度才出现下降?

网友A:
电压是在放电使用过程中就开始缓慢下降的,事实上当你停止对它充电的那一刻,它的电压就已经开始下降了

网友B:
查电池曲线
剩余容量低于5-10% 必须要充电了 具体多少电压 看你电池规格书

网友C:
铅酸蓄电池分牵引和启动型的,例如:车辆使用的型号6-Qx-xxx就是启动型的。启动型的蓄电池要求放电冬天不能超过25%夏天不超过50%,牵引型的不了解。
充满电蓄电池放电是开始电压下降比较快,中间电压下降缓慢,后期下降最快。

网友D:
一般不要低于11.5v就没问题

网友E:
铅酸电池充电可参考CN3717,附技术资料.

网友F:
这个需要查看具体的型号,不过型号是铅酸电池的电压没有锂电池那么要求严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要低于11.5v就没问题

我曰,我12V的都是放电到9.5V才关断,10.5V指示欠压,充电到14.5V,咋办啊?

网友H:
三段式充电曲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曰,我12V的都是放电到9.5V才关断,10.5V指示欠压,充电到14.5V,咋办啊?

铅酸电池更怕的是亏电后长期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