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人用过CH563吗?

楼主(2015-05-04):
有一个对拷器的项目,把数据在USB接口和SD卡接口之间对拷,速度要求高速,最好后期能升级带网络接口,原来想用STM32F4但发现小封装由于引脚复用太多的原因管脚不够用,大封装的价格超出预期成本,并且USB HS要外加PHY芯片,网络也要外加PHY,因为之前一个项目用过USB芯片CH378,就问了他们一下,他们说CH563可以满足要求,看了一下资料ARM9的,功能基本符合要求,并且USB和网络都不需要外接PHY,价格也在预算,但是在网上搜索没什么应用例子,各位有谁用过的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A:
这芯片估计只能找厂家提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估计只能找厂家提供支持。

联系过厂家是可以技术支持,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联系过厂家是可以技术支持,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用肯定是有人用过,不过没听谁说用过。
以前关注过。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估计资料比较少

网友C:
南京沁恒的服务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估计资料比较少

论坛上没什么资料,官网上还行,现在好像都公开了

网友D:
025-52638375打这个电话咨询下他们工程师不就知道了

网友C:
RE 8:我想问一下CH378的技术问题,下位机推上位机,相互推。特别是上位机的FAE,BUFFER的设置居然只有4K,请他改为64K左推右推。上位机的接收DEMO软件居然要先给下位机发数据才能接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E 8:我想问一下CH378的技术问题,下位机推上位机,相互推。特别是上位机的FAE,BUFFER的设置居然只有4K, ...

“上位机的接收DEMO软件居然要先给下位机发数据才能接数据”   ,下位机是USB DEVICE,不能主动发起数据连接的,只有HOST才能主动发起数据连接:lol

网友C:
re 11:ft232就不是这样。

网友C:
re 11:这是他们软件问题,我自己编的上位机就可以。

网友C:
re 11:说反了,应该是ch的上位机要先给下位机发数,然后才能接收数据。而ft232就不存在这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 11:说反了,应该是ch的上位机要先给下位机发数,然后才能接收数据。而ft232就不存在这样情况。 ...

USB主机才能主动发起数据传输,如果USB上位机主机不先向下位机USB设备发送数据通知传输USB设备是无法主动发起数据传输的;这是USB协议规定的,改不了。  FT232是USB转串口芯片(电脑USB虚拟串口),电脑识别其为串口而非USB设备,所以不用遵循USB协议,设备可主动向上位机主机发送数据,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网友C:
re 15:3ks!!受教了。
但为什么他们的缓冲区不能改为64k?

网友C:
re 15:3ks!!受教了。
但为什么他们的缓冲区不能改为64k?或更大?(听其他网友说这是可以改的,是真的吗?)

网友C:
re 15:我再次查证了我的上位机程序,并没有向下位机发数(有可能是ch的dll文件自己发的),上位机可以直接收数。而ch的上位机必须向下位机发数,例如“2”等,才能接收数据,所以说ch的fae十分差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e 15:3ks!!受教了。
但为什么他们的缓冲区不能改为64k?或更大?(听其他网友说这是可以改的,是真的吗? ...

我用ch376t,以前的片子可以读64k簇的fat32文件系统,后来新片子不能读了,问技术支持也是顾左右而言他,退来退去不肯说明原因。不坦诚。。。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 15:3ks!!受教了。
但为什么他们的缓冲区不能改为64k?或更大?(听其他网友说这是可以改的,是真的吗? ...

这个还真不知道,可以找了解的网友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支持还很叼。。。小公司估计就受气的份,如果你想寻求支持的话

是的,

网友C:
所以说不是我不用国产的东西,我是想用啊,但这种态度让我怎么用?ft232虽然没有demo,但他们的fae态度就很好,解答问题也比较到位,随时跟进技术问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