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5-05-04):
我是大一菜鸟,想做一个太阳能模块给51单片机供电,请问各位大神要准备哪些东
西和需要学什么知识,单片机基础我会的,其实就是主要怎么把太阳能模块给单片机供电?很急迫,要是能给点资料就好了,嘿嘿。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太阳能模块是多少伏的?根据你的太阳能电压,选个dc-dc模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太阳能模块是多少伏的?根据你的太阳能电压,选个dc-dc模块就好

5V的单片机。不知道用多少伏的太阳能,请问要怎么给单片机供电,网上查了看不懂,还有,太阳能模块难吗?

网友B:
单纯的光伏板 恐怕不稳定的 阴天 或者光照不足 电流变小 单片机起不来的
最好的办法 光伏板 充电控制 电池 DCDC 供电
至于选多少的光伏板 根据你系统消耗电流 多少  电池 类型、电池 容量 无光工作多久 等因素 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的光伏板 恐怕不稳定的 阴天 或者光照不足 电流变小 单片机起不来的
最好的办法 光伏板 充电控制 电池  ...

大神,可以给个Q号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给个Q号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