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集成运放

楼主(2015-05-04):
如下图,怎么分析。取样为输出电流取样,VO为输出电压。

楼主:
此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如下图比较完整

网友A:
R11是互感器还是什么?

楼主:
哦,临时找不到滑动电阻就以前的这种

楼主:
@yanwen217 ,调光用的10K滑动电阻。LED调光反馈回去接的是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