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器CMRR计算问题

楼主(2015-05-04):
当 仪表放大器 同相脚施加对地电压3V直流,反相脚施加对地电压2V直流,那么计算CMRR公式里的共模电压就是2V对吧

楼主:
这么算的原理是啥
共模的定义不是两根线上对地电压相同的部分吗?相同的是2V不对吗,为何是2.5V

楼主:
仪表放大器输入端的共模电压  转换成两种示意图
右图是正确的对吗?为何我看也有左图那么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表放大器输入端的共模电压  转换成两种示意图
右图是正确的对吗?为何我看也有左图那么画的

左图是错误的。
这种基本概念问题,可以看看维基百科,比较准确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on-mode_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