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子称信号

楼主(2015-05-04):
数据手册上说SH79F085 ad输入信号最小是0.4V,那怎么做电子称啊,电子称传感器出来的信号都是MV级别的,可是AD输入最小信号是0.4v?

网友A:
79F085内部有一个PGA,可以将电子称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放大,最大到128倍,足够了吧

网友B:
对,这个信号会输入ADC进行采样的。

网友A:
嗯,电子称传感器出来的信号首先接AN0+,AN0-;然后信号放大后会直接到VIN+, VIN-,进行ADC采样

楼主:
那PGA最小输入信号是多少呢

楼主:
假如我选择放大倍数是12.5   那PGA输入=0.4/12.5=32mv,这怎么可以呢,压力桥出来小于32mv就检测不到了

楼主:
我的压力桥最大输出不到100mv ,前面32mv都检测不到,那有什么用?

网友C:
0.4V 是共模输入电压,再小了就可能不正常了

网友A: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为100mV以下,可以用2.5V基准源内部25倍增益可以得到100mV满度输入

楼主:
如果是共模电压就没关系了,我以为是差模电压,2.5v基准不可以的最大是1.2v基准

楼主:
不过 好像差分电压也是0.4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为100mV以下,可以用2.5V基准源内部25倍增益可以得到100mV满度输入
...

这个是什么意思?100mv是指差模电压电压还是共模电压?

网友A:
PGA输入分差模输入电压和共模输入电压。

网友C:
spec上面写的0.4V~1.6V指的是共模输入电压,差模输入电压不能超过参考电压。

网友E:
可以放大再输入

网友F:
桥式平衡输入不用考虑太多,单端输入才麻烦呢

楼主:
嗯,明白了,先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啊

网友G:
设计的芯片很**肋

网友H(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