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Discovery vcp 需要设置波特率的么

楼主(2015-05-04):
修改了晶振,电脑可以识别出端口。但是哪里可以设置波特率的,因为串口助手都是需要设置波特率的,但是usb通讯怎么设置波特率的。跟串口助手如何对应,例如串口助手9600,usb怎么设置,也设置为9600的么?使用哪个函数进行发送或者接受的?新手,如果懂的话麻烦说一下

网友A:
虚拟串口,不设置问题也不大

网友B:
不用,因为vcp其实就是使用cdc类的usb通信的,

网友C:
它是USB-UART的桥,它可以接受UART波特率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是USB-UART的桥,它可以接受UART波特率的指令

不应该是三楼的“不用,因为vcp其实就是使用cdc类的usb通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三楼的“不用,因为vcp其实就是使用cdc类的usb通信的,”

USB速率跟UART速率没有关系。
USB速率由WINDOWS驱动和设备本身确定,UART速率可以由你的应用程序设置,WINDOWS提供了相应接口去完成这些设置

网友D:
如果设备本身是做成虚拟串口的话,波特率的设置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个虚拟串口内部用不上的,只是连接到外面的设备才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设备本身是做成虚拟串口的话,波特率的设置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个虚拟串口内部用不上的,只是连接到 ...

我的意思是usb连接电脑,然后发送数据,这时候就应该只是usb之间的通讯了,然后我就觉得串口波特率已经没必要了,但是usb的波特率是否也像串口那样需要设置的,还是会自动识别之类的,对usb不了解新手请谅解

网友E:
看是真USB转串口 还是假USB转串口   真的要设置,假的不要。。。   假的只是借用层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是真USB转串口 还是假USB转串口   真的要设置,假的不要。。。   假的只是借用层皮 ...

假的,就是STM32F4 Discovery板上的一个usb利用stm32虚拟成串口,usb通信,串口再发送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