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没有数学推导或相关文档

楼主(2015-05-04):
(无正文)

网友A:
在理想状态下,DAC 的输出状态发生变化时,它应该从当前值直接跳变到期望的新值。但是实际上当DAC 输出状态改变时,是可能会引起过冲与下冲现象的。

网友B:
这种现象是由 DAC 内部电流源相邻走线的互容效应以及状态变化时内部开关切换不同步引起的。

网友C:
嗯,互容效应会在电流源线路上引入相邻线路的电流,形成串扰从而形成过冲或下冲脉冲。

网友D:
是的,这些过冲与下冲脉冲将会产生 DAC 输出信号的谐波。以正弦波二次谐波的产生为例,如 DAC 在成形正弦信号时,由过冲与下冲效应引起的脉冲信号数量在一个周期内正好是两次,从而产生了此正弦信号的二次谐波。

网友E:
可以看一下 TI 的技术文档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atureNumber=zhca477

网友F:
DAC的2,3次谐波是因为非线性造成的。

DAC的响应可以看成F(x) = a0 + a1*x + a2*x^2 +...

网友G:
由于响应中存在x的平方和立方项,所以就会产生高次谐波。

楼主:
嗯,大家说得很详细,谢啦

楼主:
结贴了,晚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