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跑一下SAM4N例程(二十四):SS1306

楼主(2015-05-04):
SS1306是SPI驱动的OLED,OLED就特点就是不用背光,且还挺省电,显示也很清楚。

这个例程,有四个配置h文件:

conf_board.h:主要配置开发板的接口

#ifndef CONF_BOARD_H_INCLUDED
#define CONF_BOARD_H_INCLUDED

/** Enable the OLED screen. */
#define CONF_BOARD_SPI
#define CONF_BOARD_SPI_NPCS2

#define CONF_BOARD_OLED_UG_2832HSWEG04

#endif /* CONF_BOARD_H_INCLUDED */

而这些定义的实现函数在init.c中。

conf_clock.h:用来配置时钟源

#ifndef CONF_CLOCK_H_INCLUDED
#define CONF_CLOCK_H_INCLUDED

// ===== System Clock (MCK) Source Options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SLCK_RC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SLCK_XTAL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SLCK_BYPASS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4M_RC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8M_RC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12M_RC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XTAL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BYPASS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PLLACK

// ===== System Clock (MCK) Prescaler Options   (Fmck = Fsys / (SYSCLK_PRES))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1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2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4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8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16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32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64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3

// ===== PLL0 (A) Options   (Fpll = (Fclk * PLL_mul) / PLL_div)
// Use mul and div effective values here.
#define CONFIG_PLL0_SOURCE          PLL_SRC_MAINCK_8M_RC
#define CONFIG_PLL0_MUL             25
#define CONFIG_PLL0_DIV             1

// ===== Target frequency (System clock)
// - Internal RC frequency: 8MHz
// - System clock source: PLLA
// - System clock prescaler: 2 (divided by 2)
// - PLLA source: 8M_RC
// - PLLA output: 8M_RC * 25 / 1
// - System clock: 8M_RC * 25 / 1 / 2 = 100MHz

#endif /* CONF_CLOCK_H_INCLUDED */

可以看出本例中用了PLL时钟源是8MHZ内部RC
conf_SPI_master.h:
配置SPI主机的一些参数。

/* Possibility to change low-level configurations here. */

//! Default Configuration of SPI Master Delay BCS
#define CONFIG_SPI_MASTER_DELAY_BCS            0x00

//! Default Configuration of SPI Master Bits per Transfer Definition
#define CONFIG_SPI_MASTER_BITS_PER_TRANSFER    8

//! Default Configuration of SPI Master Delay BCT
#define CONFIG_SPI_MASTER_DELAY_BCT            0x00

//! Default Configuration of SPI Master Delay BS
#define CONFIG_SPI_MASTER_DELAY_BS             0x00

//! Default Configuration of SPI Master Dummy Field
// #define CONFIG_SPI_MASTER_DUMMY                0xFF

#endif /* CONF_SPI_MASTER_H_INCLUDED */
conf_ssd1306.h:主要定义控制管脚及SPI速率

#ifndef CONF_SSD1306_H_INCLUDED
#define CONF_SSD1306_H_INCLUDED

//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for SAM4N Xplained Pro
#define SSD1306_SPI_INTERFACE
#define SSD1306_SPI SPI

#define SSD1306_DC_PIN       UG_2832HSWEG04_DATA_CMD_GPIO
#define SSD1306_RES_PIN      UG_2832HSWEG04_RESET_GPIO
#define SSD1306_CS_PIN       UG_2832HSWEG04_SS

// Minimum clock period is 50ns[url=home.php?mod=space&uid=517595]@3.3V[/url] -> max frequency is 20MHz
#define SSD1306_CLOCK_SPEED          UG_2832HSWEG04_BAUDRATE
#define SSD1306_DISPLAY_CONTRAST_MAX 40
#define SSD1306_DISPLAY_CONTRAST_MIN 30

而主函数只是先添满显示区,然后利用硬件滚屏。

// fill display with lines
        for (page_address = 0; page_address <= 7; page_address++) {
                ssd1306_set_page_address(page_address);
                for (column_address = 0; column_address < 128; column_address++) {
                        ssd1306_set_column_address(column_address);
                        /* fill every other pixel in the display. This will produce
                        horizontal lines on the display. */
                        ssd1306_write_data(0x6F);
                }
        }

        // scroll the display using hardware support in the LCD controller
        while (true) {
                ssd1306_set_display_start_line_address(start_line_address++);
                delay_ms(250);
        }

最后的运行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