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值语句出错

楼主(2015-05-04):
ov, TI, se, timer, TE
下面是一个定时程序的一部分,在编译时,给Timer的赋值语句为什么不对,正确的赋值语句?大侠帮帮忙
MOV TH0,#(65536-MS10) / 256 ;RELOAD TH0
MOV TL0,#(65536-MS10) .MOD. 256
PUSH A
MOV A,INTR_CNT
CJNE A,#10,$1
$1 JNC $2
SETB BUZZER
SJMP $3
$2 CLR BUZZER
$3 MOV A,INTR_CNT
INC A
MOV INTR_CNT,A
CJNE A,#100,$T0_END
MOV INTR_CNT,#00H
CPL SCOPE
$T0_END POP A
RETI
;
SET_TMR0
MOV A,#01H ;TIMER MODE 1
MOV TMOD,A
MOV TH0,#(65536-MS10) / 256 ;RELOAD TH0
MOV TL0,#(65536-MS10) .MOD. 256
CLR TF0 ;CLEAR TIMER0 FLAG
SETB TR0 ;TIMER0 START COUNT
SETB ET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SETB EA ;ENABLE SYSTEM INTERRUPT
RET
;

网友A:
#HIGH(65536-MS10),#LOW(65536-MS10)

网友B:
MOV TH0,#(65536-MS10) / 256 ;RELOAD TH0
MOV TL0,#(65536-MS10) MOD 256

网友C:
第二条MOV指令有多余的字符

难道汇编器没有给你提示吗?

网友D:
环境选择Keil A51就行了。

网友E:
还不行就用Keil Ax51替换你的 A51就行了。

网友F:
MOV   DPTR,  #(65536-MS10)
MOV   TH0,  DPH
MOV   TL0,  DPL

楼主:
OK,搞定
还是430高手多,啥都会,呵呵

网友G:
恭喜你搞定了,最后是怎么弄的

网友H:
汇编完全看不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OK,搞定
还是430高手多,啥都会,呵呵

这是msp430的问题么?我怎么看着不太像?

网友I:
引用 楼主:
OK,搞定
还是430高手多,啥都会,呵呵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网友:
楼主都用汇编了,这个过时了吧,不方便看,你写的代码不方便别人理解。

网友J:
SETB TR0 ;TIMER0 START COUNT
SETB ET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这个是置位吗?

网友:
这,一般人哪儿看的懂啊,就会几个简单的还行,老师都没认真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