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04):
小弟有个问题,就是平时说的"隔离变压器"跟"变压器"相同么?
是本来"变压器"就有隔离作用?还是"隔离变压器"才有隔离作用?

网友A:
基本原理中的变压器,本来就是“隔离着的”
“隔离”是指初次级之间“没有电连接”

实际中,只有满足了规定绝缘抗电者,才称得上“隔离变压器”

“隔离”是指初次级之间“没有电连接”---------- 是不够的。还有考虑EMI的隔离。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就是不隔离的。
如果强调 隔离,那就一定是隔离的。
如果只是说 变压器,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一下。
普通变压器一般是隔离的。

网友C:
变压器 不一定隔离
隔离变压器 一定隔离

网友D:
一般变压器原、副绕组之间虽也有隔离电路的作用,但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两绕组之间的电容仍会使两侧电路之间出现静电干扰。为避免这种干扰,隔离变压器的原、副绕组一般分置于不同的心柱上,以减小两者之间的电容;也有采用原、副绕组同心放置的,但在绕组之间加置静电屏蔽,以获得高的抗干扰性。
隔离变压器的原、副绕组之间设置一片不闭合的铜片或非磁性导电纸,称为屏蔽层。铜片或非磁性导电纸用导线连接于外壳。有时为了取得更好的屏蔽效果,在整个变压器,还罩一个屏蔽外壳。对绕组的引出线端子也加屏蔽,以防止其他外来的电磁干扰。这样可使原、副绕组之间主要只剩磁的耦合,而其间的等值分布电容可小于0.01pF,从而大大减小原、副绕组间的电容电流,有效地抑制来自电源以及其他电路的各种干扰。

网友E:
原级,初级没有电联接的是隔离变压器。有电连接的不是隔离变压器,如自耦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原理中的变压器,本来就是“隔离着的”
“隔离”是指初次级之间“没有电连接”

就是平时的220V转12V的变压器本来就有隔离作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就是不隔离的。
如果强调 隔离,那就一定是隔离的。
如果只是说 变压器,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一 ...

原来是这样的,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变压器原、副绕组之间虽也有隔离电路的作用,但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两绕组之间的电容仍会使两侧电路之 ...

回答很详细啊..受教了,谢谢!

网友E:
改正6L的
原级,次级没有电联接的是隔离变压器。有电连接的不是隔离变压器,如自耦变压器。

网友F:
隔离变压器是设计院的说法。

谢谢大家!

但不知道中国的设计院是从哪里听说的。

再次感谢大家!

所谓的隔离变压器。

设计院的意思是说带有屏蔽层的变压器。

这个屏蔽要接PE的。

如此一来初级和次级就没有电场干扰了。

没有了分布电容的干扰。

与理想的绝缘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就隔离变压器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

网友F:
隔离变压器的最初本意应该是。

谢谢大家!

提供一个与AC220V一样的变压器隔离的电压。

理想看来变压器就是隔离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不失那么简单的事。

变压器是需要初级次级的屏蔽的。

这是电场屏蔽。

事实上所有的变压器都应该有屏蔽层。

而且外壳要有金属罩。

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变压器。

无论1:1的隔离变压器还是降压和升压变压器。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平时的220V转12V的变压器本来就有隔离作用了吗?

一般是,但自耦变压器也可以220V转12V,那就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但自耦变压器也可以220V转12V,那就不是了。

顺便问一个,就是平时做电源设计的,变压器需要隔离么,就像电脑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个,就是平时做电源设计的,变压器需要隔离么,就像电脑电源

要隔离,我们现在用的电源,拿在我们手里的都是安全的。

网友G:
隔离变压器是根据变压器的应用来定义的,是属于变压器

网友:
O(∩_∩)O~,电电就知道。

网友H:
此“隔离”非彼“隔离”,两个“隔离”不一样。
汉语不够准确的一个典型例子。

网友B:
学到很多知识,原来隔离变压器不是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