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INA129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
按照下图连接,进行INA129的输入阻抗测试,计算输入阻抗测试结果,结果只有0.65M欧姆,而以前也是相同的电路,相同的测试方法,测试结果可以达到5M欧姆以上,在此想问,影响输入阻抗的因素有哪些?该如何去提高此电路的输入阻抗?

网友A(2015-05-05):
根据虚短原理,运放在线性区域的输入阻抗为两输入电阻的串联;然后再考虑运放自身因素的影响。

网友:
除了电容电阻外,输入信号的频率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