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租房的小区有10kv的变电站,有辐射吗?

楼主(2015-05-05):
我租的房子目测水平距离20米处有一个10kv的变电站,想问一下这个距离有辐射危害吗?

网友A:
辐射肯定有,但感觉没什么危害吧!

网友B:
10kV小csase啦!这个辐射估计比老式彩色电视机或者监视器还小得多,至少小一两个数量级。
距离20m还担心,那些在500kV变电站里面上班的工程师和工人怎么办?

网友C:
感觉住得太近的话,,心里总会有点什么什么.....

网友D:
低频辐射.最好把家里贴上锡纸.注意接地.

网友E:
变电站里有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V小csase啦!这个辐射估计比老式彩色电视机或者监视器还小得多,至少小一两个数量级。
距离20m还担心, ...

多谢maychang........

网友F:
低频 没大事 现在无线设备那么多 哪里没有个辐射呢

网友G:
记得前两年报纸上报道过一个类似的,就在武汉,变压器离居民家里10米左右,专家说没有问题,符合国家标准,但是住户得了白血病。如果可能还是搬家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前两年报纸上报道过一个类似的,就在武汉,变压器离居民家里10米左右,专家说没有问题,符合国家标准, ...

好恐怖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记得前两年报纸上报道过一个类似的,就在武汉,变压器离居民家里10米左右,专家说没有问题,符合国家标准, ...

白血病和变压器有因果关系吗?
是否离变压器10米以内的都得了白血病,离变压器远的都没有得白血病?
住得离变压器近的一位,搬进新居第二天买彩票中了。彩票中了是否离变压器近造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记得前两年报纸上报道过一个类似的,就在武汉,变压器离居民家里10米左右,专家说没有问题,符合国家标准, ...

严重缺乏科学精神。

网友I:
:funk:
最好不要住在这种地方

网友J:
工频电压,无需担心辐射。

网友K:
声音更值得关注    下雨高压线吱吱响个不停,变压器也有嗡嗡声,隔得近,耳朵又灵的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声音更值得关注    下雨高压线吱吱响个不停,变压器也有嗡嗡声,隔得近,耳朵又灵的话 ...

夜深人静时,20米有可能听到嗡嗡声,会影响入睡。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严重缺乏科学精神。

国人现在就这水平,
如果大家都有科学精神,发现XX主义是骗人的了怎么和谐啊。

网友M:
肯定有电场辐射危害。

谢谢大家!

这还用说吗?

再次感谢大家!

而且作为起码的设计规范。

变电站附近怎么能建造居民楼呢?

如果在变电站附近建造居民楼。

这和在火葬场旁边建造住宅。

属于完全一样的道理。

虽然中国的科技人员会以“科学数据和理论”列举。

火葬场不会对居民楼产生电磁辐射的科学依据。

再次感谢大家!

但那玩意也不吉利啊!

所以没有人会选择变电站旁边的住宅的。

再便宜也不会有人住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N:
噪声是个问题

网友O:
没有你的手机无线充电危害大,最好租个底下室。防空洞更佳

网友P:
现在环境对人类生存确实造成很大影响哦。

网友Q:
工频,到处都是.你不用电了?而且,50hz的电磁波,你想想中波广播电台吧,手机什么的频率和辐射方式吧.超了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R:
你看电线杆子上三根线的一般都是10kv你瞧瞧离楼多进
你躲不开这个的
就算不是架空线也有电缆
一半不会让380走的太远都是10kv到了终端再变压

网友S:
请先定义什么叫辐射,作为电工论坛,讨论这个问题有点搞笑了。

网友T:
还好,基本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U:
辐射量很小,低频噪音大,容易影响听觉。

网友V:
几乎每个小区都会有10kV变压器,只是有的你没看到而已。

网友W:
引用 网友G:
记得前两年报纸上报道过一个类似的,就在武汉,变压器离居民家里10米左右,专家说没有问题,符合国家标准, ...

你的意思是所有变电站值班的人全部都已经得了白血病了吗?他(她)们可是在变电站内部工作的。

网友X:
如果噪音大,可以淘个睡觉耳塞,能隔绝大部分噪音,

网友Y:
辐射肯定有,影响大不大就要具体看:
  通常10KV变压器在设计上就可以保证泄露很低,毕竟这是能量转换设备,有泄露就是损耗,一般这种变压器的效率可以轻松的做到98%以上,扣除铁损、铜损,可以判定没多少辐射泄露。
  10KV变压器输出的380V线路辐射因为电压等级低,辐射按电压的平方关系计不需要考虑;输入侧的10KV就需要注意,如果是10KV电缆,因为其三相线平衡、且距离很近、钢铠、半导体层等原因,其辐射也基本不用担心;如果有较长的10KV架空线,且保护地线、避雷线分布不合理,周围10米范围内辐射还是比较容易测量到的,这种情况是需要注意影响,如果有,建议还是要去投诉的。
  500KV变电站里面的值班人员巡视时是需要穿着等电位服的,不是没有防护;而且工作周期也有限制,几个月需要轮换的,虽然有蛮高的特殊津贴,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干。

网友Z:
有影响的,能搬则尽量般,
做电工的就不要被所谓专家数据忽悠了;

在强功率变压器附近,低频辐射传输距离很远但不容易察觉;
在这类区域会影响人的情绪,时间久了让人易烦躁、忧郁;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猜的

相由心生,乐观开明,大度,可抵消一些负面影响。最好还是搬离有负面因素的环境,时时想也不是好事。

网友L: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把靠近的房子直接卖给想住的人,谁想住谁住,价高者得就是了。
帝都死过人的房子,三环内,1万一平,你买不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Z:
有影响的,能搬则尽量般,
做电工的就不要被所谓专家数据忽悠了;

10KV,20M远,他对人的影响会比在家里220V对人的影响大吗?这个可以算的,场强与距离二次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Y:
辐射肯定有,影响大不大就要具体看:
  通常10KV变压器在设计上就可以保证泄露很低,毕竟这是能量转换设备 ...

“500KV变电站里面的值班人员巡视时是需要穿着等电位服的”

500kV变电站,我去过不是一个两个,从未见员工穿什么等电位服。
麻烦你发张变电站内员工穿等电位服的照片,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AA:
肯定有辐射,但也不至于担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Y:
辐射肯定有,影响大不大就要具体看:
  通常10KV变压器在设计上就可以保证泄露很低,毕竟这是能量转换设备 ...

中国所有电气化铁路,包括所有动车、高铁,供电电压是27.5kV。这可比10kV高出二倍还多。
注意铁路供电是单相,空中一条线,铁轨一条线。人若是站在路基上,恰好是处于电场强度最大的地方,即使是站在路基旁边,例如站在候车站台上,那也比站在两条铁轨中间小不了多少。你见铁路员工(调车、养护、信号……)穿等电位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Y:
辐射肯定有,影响大不大就要具体看:
  通常10KV变压器在设计上就可以保证泄露很低,毕竟这是能量转换设备 ...

两条蓝色线之间电压为27.5kV,这些铁路员工怎么活?

网友B:
两条红色线之间电压是27.5kV,这些旅客应该投诉铁路!

网友B:
两条红色线之间电压为27.5kV,没有等电位服,铁路养路工都要患白血病了,还怎么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把靠近的房子直接卖给想住的人,谁想住谁住,价高者得就是了。
帝都死过人的房子,三 ...

帝都各医院,内科、外科、呼吸科……的病房,哪个不是死过几百人的?换个褥子床单,下一个病人照样睡这张床。而且这张床单送到洗衣房洗洗,下一个病人照样用。
半夜排队,托关系,走后门,挂专家号……削尖脑袋想要住进去。

帝都死过人的房子,三环内,4万一平,打破脑袋。

网友L:
这个问题从物理学上解释就是一个办法,影响的方面不外乎电场和磁场,这个的值是可以测出来的,空间分布也是有的,算一下在多少米外相当于你家的WIFI的辐射就好了。

网友AB:
如果人的生死,疾病可以用一个物理学+数学,(化学也是物理上的特例),模型来决定的吧,也太形尔上学吧,实际影响要复杂的吧。

网友AC:
确实,物理学完全不能解释生命!

那个变电站的影响,恐怕只有“生命”自己知道

网友L:
你非要把一切非逻辑化,那就不应该到这个坛子里来问,这里是靠麦克斯韦定律吃饭的地方。

网友AD:
我家住的楼房,住宅楼从二楼开始,204下面就是变电站,正常价格130万,204只要115万,目前还没有卖出去,主要担心距离太近,还有怕噪音。你这个20米,够远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国人现在就这水平,
如果大家都有科学精神,发现XX主义是骗人的了怎么和谐啊。 ...

XX主义是不是骗人不是重点。xx组织是骗人的才是重点。

网友AE:
电场在空气发生击穿之前,“漏电流”是很小的,树木、建筑等电导率很差的物体的压降是十分小的,完全可以充当法拉弟笼的效果,反而是室内的市电,场强比较高。日常生活中场强最高的活动,莫过于“玩电脑”,键盘(无论是PC还是笔记本)对人手之间的电场强度可达1000V/m

修改原因:增加红体字部份

网友AF:
当然有啦。

网友AG:
引用 网友J:
工频电压,无需担心辐射。

工频电压没有辐射吗?

网友AH:
有辐射是肯定的,但是你又不是谁在它下面,而且人家也做了防护与隔离,不会有什么的吧?这个我真没见过,不过听过高压线下生活有不适的,但是没听过变压站附近有不适的,而且那玩意离你应该不近吧。

网友J(2015-06-04):
引用 网友AG:
工频电压没有辐射吗?

在安全距离以外辐射对人的影响可忽略

网友AI(2015-07-07):
也有资料说,对癌症的影响,工频比高频还厉害。这种东西,尽量远离吧;不能远离,也别老琢磨它;没准儿心理作用比它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