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021单片机串口发送接收问题(UART0)

楼主(2015-05-05):
       (PC用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1个字符串,单片机接收后发回PC)UART0的通信,向单片机发送一个16进制字符串“AA  AA  01  02  FF FF”,收到后把这个字符串回发。现在的问题是,手动一个一个发,单片机可以进入UART0中断,并把字符串回发。如果1次发送2个字符或是以上,就结果是就第一个字符接收正确;而且,单看进去中断的次数,单片机都跟不上发数的次数。晶振是22.1184M,波特率是115200,后来换成9600,结果一样。如果只是单片机向上位机发送一个已知的数组,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也是正确的。       目的是实现上位机和单片机通讯,主机发送的命令格式为 6 个字节 ,包括字头、地址、功能和字尾;如“AA  AA  01  02  FF FF”,从机收到后回复相应的字符串。主要是判断接收到的字符串是不是发送的,所以就把字符串再发回主机,现在的问题是发送应该没问题,因为可以发送已知的字符串,但接收再发回的就有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接收上了,不知道这样分析可以吗?

楼主:
程序如下:
uchar flag;                                        //uart0接收到数据的标志位
uint xdata re[6];                                 //接收缓存数组

while(1)
        {
                while(flag)
                        {
                                if((re[0]==0xaa )&&(re[1]==0xaa)&&(re[2]==0x01)&&(re[3]==0x02)&&(re[4]==0xff)&&(re[5]==0xff))
                                {
                                        //LED=~LED;

                                LED=0;
                                delay_(1500);
                                LED=1;
                                delay_(1500);
                                }

                                for(j=0;j<6;j++)
                                {
                                                //printf("%02bX\n",0xff);
                                            //printf("%02bx\n",re[j]);
                                                putchar(re[j]);
                                                re[j]='\0'; //清空字符,方便下次接收
                                }

                                flag=0;
                        }
        }

void uart0_ISR() interrupt 4

{
        static int m= 0;                          //循环变量
        static char jishu=0;                          //循环变量

                        if(SCON0&0x01)
                        {
                                SCON0&=0xfe;
                                if(SBUF0!='\r')
                                {
                                        if(SBUF0==0xaa)                                  //if(SBUF0!='\r')
                                        {
                                                jishu=1;
                                        }
                                        if(jishu==1)
                                        {
                                                re[m]=SBUF0;
                                                putchar(0x99);
                                                m++;
                                        }
                                        if(m>=6)
                                        {
                                                  m=0;
                                                  jishu=0;
                                                  flag=1;
                                        }
                                }

                        }

}

网友A:
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导致

求解,问题出在哪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解,问题出在哪了呢?

改一下试试

void uart0_ISR() interrupt 4

{
        static int m= 0;                          //循环变量
        static char jishu=0;                          //循环变量

                        if(SCON0&0x01)
                        {
                                SCON0&=0xfe;

                               SBUF0==SBUF0;                                  //if(SBUF0!='\r')

                        }

}

网友B:
putchar函数不正确吧,要关掉中断

楼主:
好像不行啊,可以进中断,但是接收这接不到回发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啊,可以进中断,但是接收这接不到回发数据

发送完成的中断处理也要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tchar函数不正确吧,要关掉中断

char putchar (char c)
{
             IE&=0xef;                                                  //ES=0;         UART0 使能位
      SBUF0 = c;                          // Send character
      while (!TI0);                       // Wait for transmit complete
      TI0 = 0;
      //SBUF0 = c;                          // Send character
      IE|=0x10;                                                          //ES=1;         UART0 使能位
      return c;
}

在里面把ES0清0后,又置1,和刚才一样,请看一下,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完成的中断处理也要加上

void uart0_ISR() interrupt 4
{
        static int m= 0;                          //循环变量
        static char jishu=0;                          //循环变量

                        if(SCON0&0x01)                        //接收到数据,RI0=1
                        {
                                SCON0&=0xfe;                //RI0=0
                                SBUF0==SBUF0;
                                //putchar(0x99);
                                LED=1;
                        }

                        if(SCON0&0x02)                        //接收完数据,TI0=1
                        {
                                SCON0&=0xfd;                //TI0=0
                                //putchar(0x99);
                                LED=0;
                        }

}

主函数while(1); 在那等待,还是只能接到数据进中断,发数的中断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uart0_ISR() interrupt 4
{
        static int m= 0;                          //循环变量

SBUF0==SBUF0;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能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F0==SBUF0;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能改一下吗

不好意思啊,现在可以接到数,可是回到最开始的状态了,单个发数,接收没问题;发送aa  aa,接收AA F5;发送01  02,接收01 E0 ;发送ff  ff,接收FF;发送aa  aa  01 02 ff ff ,接收AA B5 02 FF .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了,这里谢谢耐心解答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
uchar flag;                                        //uart0接收到数据的标志位
uint xdata re[6];                                 //接收缓存数组

还是把具体要求先说清楚吧,

通信格式也没有说清楚,是标准字符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具体要求先说清楚吧,

通信格式也没有说清楚,是标准字符串吗

目的是实现上位机和单片机通讯,主机发送的命令格式为 6 个字节 ,包括字头、地址、功能和字尾;如“AA  AA  01  02  FF FF”,从机收到后回复相应的字符串。主要是判断接收到的字符串是不是发送的,所以就把字符串再发回主机,现在的问题是发送应该没问题,因为可以发送已知的字符串,但接收再发回的就有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接收上了,不知道这样分析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的是实现上位机和单片机通讯,主机发送的命令格式为 6 个字节 ,包括字头、地址、功能和字尾;如“AA   ...

那收任意字节后立刻回发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收任意字节后立刻回发不就行了吗

现在问题感觉是,如果串口助手一次发送6个字节过来,uart0的中断只能进去3次,好像处理速度跟不上。单个字符就没问题

网友C:
多找一些例程来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找一些例程来学习吧

好吧:handshake

网友D:
中断程序搞这么长,尽量短;
我们以前用C8051F,115200波特率,发4K的数据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感觉是,如果串口助手一次发送6个字节过来,uart0的中断只能进去3次,好像处理速度跟不上。单个 ...

你那个串口中断处理有点问题,要先将串口数据取出来,再清中断标志

        U8 t;

        if(RI){
                t = SBUF;
                RI = 0;

                if(t == xxx){
                        ...
                }
        }

网友E:
中断里只负责接收数据,可以用起始字节和长度作为一个命令接收是否完毕的根据,然后在主循环里再判断整个命令的准确性,千万不要在中断中即接收又发送,防止收发冲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感觉是,如果串口助手一次发送6个字节过来,uart0的中断只能进去3次,好像处理速度跟不上。单个 ...

9600波特率都不行,怎么还会是处理速度问题

网友G:
建议你 要不全部用中断模式,要不就全部是查询方式处理。

网友G:
建议弄个软件FIFO, 这样弄下,就不会为发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程序搞这么长,尽量短;
我们以前用C8051F,115200波特率,发4K的数据都没事; ...

原因出在了初始化那,uart0通讯方式之前选择了方式3,现在改为方式1并验证了停止位,发送字符串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里只负责接收数据,可以用起始字节和长度作为一个命令接收是否完毕的根据,然后在主循环里再判断整个命 ...

恩,3q.发现原因出在了初始化那,uart0通讯方式之前选择了方式3,现在改为方式1并验证了停止位,发送字符串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9600波特率都不行,怎么还会是处理速度问题

恩,不是速度的问题,通讯方式改为8位并验证停止位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 要不全部用中断模式,要不就全部是查询方式处理。

恩,3q。问题在通讯方式设置上,改为8位并验证停止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弄个软件FIFO, 这样弄下,就不会为发愁了。

恩,3q,原因是出在方式选择上了。

楼主:
最后分享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有关uart多机通讯的**,感觉讲的不错。
还不能发网址,分享个标题“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发送与接收 字符串(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