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电源要求DC in 12V 300毫安 ,请教高手怎么配置便携外挂电池

楼主(2015-05-05):
(无正文)

网友A:
用3个3.7V的锂电池串联起来就可以了,或者是用一个12V的铅酸蓄电池也可以

网友B:
买一些18650 锂电(带保护板的哪种) 再买些配套的电池盒至少 3串 2并或者3并根据你买的电池单体容量大小定
再买几个个18650充电器  一次冲4节
有兴趣 在买个迷你直流电压表 好了 OK了

网友B:
12V 铅酸电池 10AH 以上的 好重 不实际
12节18650 外加 盒子  分量应该还好

网友C:
3个18650串联就够了,最多再带3个备用。

网友D:
300mA,8个小时,容量需求是2.4安时,其支持8节5号干电池工作几个小时,按干电池的放电曲线,可以判定其工作电压在低于10V时仍可以正常工作,所以使用三节2.6安时以上容量的18650锂离子电池串联供电,可以**八个多小时,比较合适。如果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可以考虑用六节AA封装的14500型号900mAh、1.1Ah容量(据说已经有1.3Ah的了)的锂离子电池串、并联,加两节直通的假电池,直接装录音机里面,也大概能**六七个小时,比外置18650电池方案方便一点。动手能力再厉害点,看看里面空间是否足够,用7、8节14500,加个效率高点的DCDC降压到 9.xV,300mA甚至更低的8.xV,肯定可以**八个小时以上。

网友C:
其实直接用镍氢电池就可以了,现在AA大小的镍氢电池容量都在2000以上,充满电应该够你用10小时以上。虽然标称12V300mA,但一般电流不会达到额定值的。

网友D:
补充说一点,这种串联应用,一定要用好一点的充电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8节 GP超霸 2650 MAH 高容量鎳氫5號充電電池,我就是想要直接接电源适配器输入的交变直外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