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分立原件,自己动手做一个运放

楼主(2015-05-05):
对于运放,以前都是拿来即用,很少考虑内部的运作和状态,所以有些问题都是凭经验解决。
但是要设计出优秀的电路,我觉得还是研究透IC的内部运作和状态,现在根据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的参考电路做一个简单的单运放,电路跟书上的有些改动,尝试过用电阻代替恒流源和射极跟随器的偏置,后来发现电阻在高频之下、噪声太大压降太低,换回了发光二极管(1.85V左右)做压降。

做了几十次实验,图是其中两次,同相输入11倍放大(0.5Vpp输入)和48倍放大(0.1Vpp输入),看看输出Vpp就可以求的在不同频率之下的放大系数,这两次实验显示,800KHz是极限频响(S8050和S8550),1Mhz已经出现衰减,这比一些旧的运放效果,已经稍微强一些。

下周末,我将分两部再做实验,首先共射极部分换成S9018,然后,把管子全面换成高频管(大家有没有9018的PNP对管推荐?)看看频响是否有改善。

全家福:

运行的时候两个LED会发亮,停止输入信号时,灭

背面,走线有点随便,空间利用不太足

信号发生器,最高产生5MHz正弦波,现在是测试同相11倍放大的信号,从1KHz开始

1KH时示波器截图,具体性能,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计算

10khz完美正弦波

100khz依然很完美

500Khz、800Khz依然没有问题

1Mhz波形出现变形了

2Mhz 增益锐减

信号发生器的极限:

很给力!

楼主:
虽然LTSpice截图,可能不是很清晰,但是可以很清楚看到:
第一级:差分(差动)放大器,使用了一对Hfe相近的晶体管做电流差分,下面是恒流源,这里我用的都是S8050。
第二级:上面是共射极放大,下面是集电极的恒流源,因为恒流源阻抗无限大,所以开环增益非常大,大约放大1000倍左右。这里我用的都是S8050和S8550
第三级:推免射极跟随器(Emitted Folloer),晶体管同上。

另外,补充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恒流源和emitted flower的偏置不能够用电阻。开始的时候想不明白,因为铃木雅臣在开头几章的**里面,都是采用电阻偏置。那为什么在这里采用了LED来产生压降?

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因为恒流源和Emitted Flower的基极电流太大了!开始的时候,LTSpice电路模拟图是用了两个电阻,R9和R10,通过了emulating,但是实际上,LTSpice里面的晶体管(2N3904)是理想晶体管,没有考虑到温度效应和频率效应,Hfe非常大,相应的基极电流很少,所以电阻分压即可。

不过,到真实环境里面,我用的是S8050和S8550,这两只管最大的集电极电流达到500mA,几乎是2N3904的2.5倍,加上半导体工艺问题,基极电流变得很大,对偏置产生了较大的分流,R9与R10电阻压降无法达到预设的值。实测只有LTSpice的一半,因此电路不工作了。

换上LED之后,压降稳定在1.85左右,跟预设一样,电路就正常了。实际上,除了LED还可以用3只二极管或一只1.8V的稳压管,为了消除噪声,最好加上一个103的去耦电容。

如果要更稳定,还可以用一只晶体管作为恒流恒压源,但电路就变得很复杂了,在同等复杂的情况下,还不如将加上沃尔曼电路,让频率特征变得更好。

不过,我很怀疑,这么晶体管堆在一起,噪声特性会大幅下降,而这需要专业设备测量了。

pjy
居然没用到电压源?运放的性能主要靠电压源、电流源保证的。

网友A:
这是中学生做的实验,用于了解电路,用如此高端设备,我在中学生时代想都不敢想,现在要拿实用的产品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中学生做的实验,用于了解电路,用如此高端设备,我在中学生时代想都不敢想,现在要拿实用的产品才行呀 ...

这些都是基本的设备,而且是国产最低端的。没有这些设备,这个实验可能无法做。
运放是一个实用性产品,分立原件可以很容易做到高频响。这个电路简单改一下,就可以用在更高频率下,比很多通用OP频响要好得多。

网友B:
楼主,能把你完整的原理图全部贴出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把你完整的原理图全部贴出来吗?谢谢!

电路图已经贴出来了,参见2楼

网友B:
楼主,你Q1是同相端还是Q2是?负向端是接地还是有信号输入?能否把输入信号部分原理贴出来讨论下TKS

网友C:
真心不错,做工都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Q1是同相端还是Q2是?负向端是接地还是有信号输入?能否把输入信号部分原理贴出来讨论下TKS ...

Q1是同相,可以理解为两级共射极。
放大是同相放大。接线方法为反相端接反馈10k,接地1k电阻,得到11倍

网友D:
这个电路因为差分管的集电极电流差异比较大,会导致输出中点电位偏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虽然LTSpice截图,可能不是很清晰,但是可以很清楚看到:
第一级:差分(差动)放大器,使用了一对Hfe相 ...

不错不错点赞
这个做的时候最好在第一级差分上做一个平衡电位器
这样就算2个管子一致性差也能补偿一些

网友F:
我是对分立元器件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点赞
这个做的时候最好在第一级差分上做一个平衡电位器
这样就算2个管子一致性差也能补偿一些

电位器在差动级中不起作用,因为只能分压,不能分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要精确配对。这里,我做了一个简单的hfe配对器。配对之后,中点电压基本控制在通用OP的水平

这个是电路结构的事,而不是差分管放大倍数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路结构的事,而不是差分管放大倍数的事。

绝大部分运放的差分级结构皆如此,能否举一些反例?当然,还可以加上沃尔曼、电流镜像等电路,但差分原理都一样。

IC的晶体管在一块晶圆上生产,差异小,分立原件就不同,所以才需要配对。

网友G:
日本人那本书确实写得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绝大部分运放的差分级结构皆如此,能否举一些反例?当然,还可以加上沃尔曼、电流镜像等电路,但差分原理 ...

差分集电极负载电阻改成为电流镜,两个集电极的电流就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集电极负载电阻改成为电流镜,两个集电极的电流就接近了。

现在已经7只晶体管,用镜像增加2只管,电路会变的更复杂,噪声可能会变大,权衡利弊,配对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基本的设备,而且是国产最低端的。没有这些设备,这个实验可能无法做。
运放是一个实用性产品, ...

分离件可以指标做到很高,这是确实的,这些仪器在我的中学时代是高端的(当然还有更好的!),现在都很普通。工作在更高频率下怕会引起自激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离件可以指标做到很高,这是确实的,这些仪器在我的中学时代是高端的(当然还有更好的!),现在都很普 ...

仪器只是工具,现在时代不同了,一个Arduino都可以做成示波器,成本就几十块。自激问题肯定要考虑,做好相位补偿是必要的

网友H:
不错啊,楼主是自己买的仪器吗?我想自己买一个示波器搭电路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啊,楼主是自己买的仪器吗?我想自己买一个示波器搭电路学习,

示波器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世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器只是工具,现在时代不同了,一个Arduino都可以做成示波器,成本就几十块。自激问题肯定要考虑,做好 ...

考虑正确!希望多多交流,促进

网友I:
我是学IC转的现在做嵌入式了,运放是模拟电路的精髓,楼主也可以选择CMOS电路,双极性运放越来越少了。

网友J:
能深入到底层,这才是大神!

网友K:
楼主解析的很细,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是学IC转的现在做嵌入式了,运放是模拟电路的精髓,楼主也可以选择CMOS电路,双极性运放越来越少了。 ...

“运放是模拟电路的精髓”,我当初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运放,可是工作了后,公司压根不必用这些元件,做网卡的。现在又开始忘了那些知识,都说熟能生巧。可能之前学的经验能让自己即使换了工作,也能迅速捡起以前的知识吧。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挺大的,为了几分钱可能就要把板子做大改,要是几毛钱可能就换器件了,几块钱估计都换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运放是模拟电路的精髓”,我当初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运放,可是工作了后,公司压根不必用这些元件,做网卡 ...

百万级别量产的情况下,单个成本增加一毛钱就是10万元,1块钱就是100万。

网友M:
能做高压运放吗?300伏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做高压运放吗?300伏以内

原件耐压足够,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实际出真知,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学IC转的现在做嵌入式了,运放是模拟电路的精髓,楼主也可以选择CMOS电路,双极性运放越来越少了。 ...

嗯,双极性的运放的好处在于差动级配对容易(三极管Vbe分散在0.6到0.7),FET由于Idss分散性极大配对可能更难。

另外,电压型运放频响比较低,下回发一个电流型的,JFET作为输入级

网友O:
楼主,能否尝试一下,输入电压大于0.7v,频响是不是会高很多?

网友P:
厉害~!!!   佩服lz钻研精神~!

网友P:
电压型运放和电流型运放有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压型运放和电流型运放有啥不同?

相对于电压型,电流型的特点是容易做到极高的频响。原因是电压型检出信号是通过晶体管,密勒效应的存在,形成低通滤波器;而电流型检出则是通过电阻,不存在密勒效应,所以扩展了频响。

下个帖子根据电路和原型机再慢慢展开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能否尝试一下,输入电压大于0.7v,频响是不是会高很多?

差不多,决定频响的是极间电容

网友Q:
引用 楼主:
所以要精确配对。这里,我做了一个简单的hfe配对器。配对之后,中点电压基本控制在通用OP的水平

您好,我也是学习这些东西,您这个Hfe配对器的原理图可否也分享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好,我也是学习这些东西,您这个Hfe配对器的原理图可否也分享一下?谢谢了! ...

因为电路很简单,所以没有画出来。但原理很简单,就是给基极一定的电流,这电流要足够的少,再测出Ic,根据 Hfe = Ic/Ib ,即可求出。
例如:电压为7.48V, 测出基极电流 0.01mA,集电极测出3mA电流,那么Hfe就是300了。怎么得出电流呢?用电阻分压和欧姆定律来计算即可。
电路设计方面,对于小信号晶体管,基极电阻用680K-1M,加入电压是6.18V,基极压降0.6V(近似值),那么基极电流就是 6.88V / 680K,实际操作中为了可以用5位万用表来确定压降。

有3点要注意:
1、这个配对是近似的、相对的!Hfe根据温度变化很大,晶体管温度上升(即使电流很小、很微热),Hfe都会波动,这个要参考Datasheet。
2、电压要稳定,我这里用的是AMS1117,其基准比317或者7800系列要更稳定,当然也可以用基准芯片,但成本更高。总之起码要保证配对时,电压的一致性。
3、即使万用表基准不够精确,只要配对过程中,仪器的温度没有太大变化,也能够进行。

当然要精密配对,最好有晶体管测试仪,根据测出的特征曲线来配对。这样才能保证Hfe和电流变化相等。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就是采用单晶体双管(排管)。在一个晶圆做出来的管子,能够保证特征非常接近。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否理解?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因为电路很简单,所以没有画出来。但原理很简单,就是给基极一定的电流,这电流要足够的少,再测出Ic,根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L(2015-07-14):
引用 楼主:
百万级别量产的情况下,单个成本增加一毛钱就是10万元,1块钱就是100万。 ...

对的,你已经具备老板的思维了

网友R(2016-12-16):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最后两章,有这个电路。

网友S:
st,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T(2020-09-06):
其实自己做一个分立器件的运放对学习也很有好处,至少对弄明白手册上的参数含义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U:
开环增益多少?
开环3DB带宽?

网友V(2021-02-05):
发烧音响,根据 CFA 的套路来造。

网友V:
电流传输型功放

没有电容,上下两图更是连电阻都没有,完全就像运放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