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哪位大侠用过N79E815AT20这块芯片吗?

楼主(2015-05-05):
新手问题,用哪款烧录器可以下载程序啊?

网友A:
好像 有个ISP IAP 吧。

网友B:
找我们吧 我们是代理,需要请联系QQ,谢谢

网友C:
ISP IAP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弱弱地问,ISP IAP是烧录器的型号吗?

网友A:
是的,淘宝搜下  就知道了

网友D:
代理很专业的,联系那群代理商。

网友E:
这个芯片手册上肯定有啊,看看提供的编程接口就行了。

网友F:
如果是全新的芯片,需要使用ISP/ICP Programmer编程器的ICP烧录方式进行烧录,如果用ICP方式将ISP 代码一并烧录进去,那么二次烧录时就可以使用ISP方式烧录了,ISP方式支持使用串口烧录。
新唐W78E05X系列的出厂时就已经预先烧录好ISP代码,只要不用编程器完全擦除,就一直可以使用串口ISP烧录。N79E系列不知为何,出厂时未预先烧录ISP代码。

网友:
看这个图,给的有接口。

网友:
这是一个8051核心的单片机。看了配置,简直是51中的战斗机,好便宜啊,性能也很强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