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ART串口应用

楼主(2015-05-05):
串口能这样用吗?

网友A:
MAX232电路这样连的话,还有用吗?

网友A:
单片机是通过MAX232电路和平板连接的,你发的这个图相当于直接把单片机和平板连到一起了。

网友B:
如果一个发接两个收是可以的,发现你把两个发接在一起这是不可以的。

网友C:
不能。
两个输出连在一起,会产生竞争,导致状态错误和器件损坏和功耗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通过MAX232电路和平板连接的,你发的这个图相当于直接把单片机和平板连到一起了。 ...

自己做的平板有UART串口直接连的单片机UART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个发接两个收是可以的,发现你把两个发接在一起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的设计是,两个发是不会同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
两个输出连在一起,会产生竞争,导致状态错误和器件损坏和功耗异常。 ...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平板上的APP莫名其妙的自动退出

网友D:
MAX232不是开漏输出或者开集电极输出,会产生电平竞争冲突。
标准的51是相当于开漏,所以多个51的TX连在一起不会有问题,但是不知你的平板的TX是什么类型的IO,不好判断。

不过,单片机的TX和232的TX已经可以确认是会发生冲突的。

网友E:
平板可以发给两个单片机,自定义通信协议,区分不同单片机。
但反过来不行,不能两个单片机的发相连到平板的收。这样输出打架,完全不能工作。
建议用485芯片/协议。这样就不会打架了,用I2C总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