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的仪表指针颤动--请问模拟电路达人

楼主(2015-05-05):
正常的情况下我的仪表指针基本不动的,但是如果开关一下旁边的焊台,指针会突然很大幅度的颤动一下,然后又迅速回到原位。请问模拟电路达人,这是一种什么干扰,如何去除?

网友A:
不把你的仪表详细内容贴出来(包括电原理图、电路板图、机械结构等等),没办法分析。谁能知道你的指针表测量什么量?

自己动手先试试。把焊台拿远些,若现像依旧,从市电电源窜过去的可能性比较大,若拿远后减轻,空间电磁场窜扰可能性比较大。其后,仍然需要具体实验分析。
很麻烦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把你的仪表详细内容贴出来(包括电原理图、电路板图、机械结构等等),没办法分析。谁能知道你的指针表测量 ...

这种方法完全对。

楼主:
仪表是买来的,则量气体流量的,指针式通电220V. 没有电路图的。我相信它是通过市电传播的,我只想了解这种干扰是属于什么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仪表是买来的,则量气体流量的,指针式通电220V. 没有电路图的。我相信它是通过市电传播的,我只想了解这种 ...

按沙发说的去做,没有改变,就是电源线传导的干扰。变小了就是空间转播的电磁场干扰。

楼主:
我如果用金属壳子把它罩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好。只是罩起来后就看不到指针摆动了。

网友C:
电磁兼容抗干扰是最难处理的事情,不是发帖子可以解决的问题。楼主要么忍,要么静下心来找,耦合的路径无外乎电磁波和电源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如果用金属壳子把它罩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好。只是罩起来后就看不到指针摆动了。 ...

7楼NE5532已经说过“电磁兼容抗干扰是最难处理的事情”。

先把病因查明,再动手术。绝对不能“如果切除胆囊,不知道会不会好”。如果是阑尾炎呢?

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仪表是买来的,则量气体流量的,指针式通电220V. 没有电路图的。我相信它是通过市电传播的,我只想了解这种 ...

什么类型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