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VDDA和VSSA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5-05):
手册上的原话是:“VDDA and VSSA must be connected to VDD and VSS, respectively.”
作为ADC的驱动电压,VDDA直接连接数字电压VDD是否会引入噪声?

在VDD和VDDA间插入磁珠之类的器件是否会影响STM32的性能?

网友A:
一般都是用零电阻连接吧

网友B:
可由VDD经LC滤波得到VDD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由VDD经LC滤波得到VDDA

请问VDD接3.3V  VDDA接2.5V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VDD接3.3V  VDDA接2.5V可以吗

不可以,手册上明确提到两者电压不能超过0.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手册上明确提到两者电压不能超过0.3v

:(好的 谢谢 没有好好看手册  板子要重新设计了

楼主:
我想用一个独立的LDO给VDDA供电,与VDD彻底隔离

网友D:
用磁珠也可以啊;
要求高的话,最好模拟和数字电源独立供电;

网友E:
加上隔离与滤波就行了

网友F:
一般用个磁珠就可以了

网友G:
磁珠或者0欧电阻都会有一定效果

网友H:
这是个笑话啊

楼主:
那为什么手册上写“VDDA and VSSA must be connected to VDD and VSS, respectively.”?

网友I:
如果想用参考电压,
可以在一个adc通道上接个TL4312.5v作为参考用adc反推VDDA
然后再采样其他通道,用这个参考去采样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程序麻烦些

网友J(2016-07-13):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手册上写“VDDA and VSSA must be connected to VDD and VSS, respectively.”?

因为芯片的复位电路的供电是这个管脚,否则,无法烧录程序~

网友K:
VDDA不一定非得连在vdd上面吧,单独的电源,2.5V~3.3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