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W10.6代码2级优化问题

楼主(2015-05-05):
1级主要是关于内联函数的优化,那2级优化主要包含哪些?

楼主:
有没有关于CW优化的资料推荐啊,在线等啊!

网友A:
降低整体优化级别
或者代码里指定哪些函数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整体优化级别
或者代码里指定哪些函数不优化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2级优化主要优化的内容有哪些呢?

网友B:
None (-O0) - Disable optimizations. This setting is equivalent to specifying the -O0 command-line option. The compiler generates unoptimized, linear assembly-language code.
Optimize (-O1) - The compiler performs all target-independent (that is, non-parallelized) optimizations, such as function inlining. This setting is equivalent to specifying the -O1 command-line option. The compiler omits all target-specific optimizations and generates linear assembly-language code.
Optimize more (-O2) - The compiler performs all optimizations (both target-independent and target-specific). This setting is equivalent to specifying the -O2 command-line option. The compiler outputs optimized, non-linear, parallelized assembly-language code.
Optimize most (-O3)  - The compiler performs all the level 2 optimizations, then the low-level optimizer performs global-algorithm register allocation. This setting is equivalent to specifying the -O3 command-line option. At this optimization level, the compiler generates code that is usually faster than the code generated from level 2 optimizations.
Optimize for size (-Os) - Optimize for size.  -Os enables all -O2 optimizations that do not typically increase code size. It also performs further optimizations designed to reduce code size. This setting is equivalent to specifying the - Os command-line option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