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计算题

楼主(2015-05-05):
(无正文)

网友A:
Q1 难道不是一直饱和的么

网友B:
1点的电压必须要少于或等于Vcc-0.6,计算压降,根据不等式求解即可。纯粹的代数运算而以

网友C:
计算出Q1的Ib吧!IbQ1=(Vcc-0.7)/100K+IcQ2

IbQ1>=IcQ1就好了!吧!

网友D:
要看Vcc多大,毕竟Vce-Ic图是有范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1 难道不是一直饱和的么

R短路,Q1会截止。

网友E:
饱和不饱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Q1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饱和不饱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Q1不会导通!

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短路,Q1会截止。

R短路的话,Q1不是截止,而是烧掉

网友E:
好吧!我模电不是很好!

网友D:
做个假设吧,如果Vcc=5V. 一般来说,进入饱和状态的话三极管的Vce拐点~0.3V或0.5V左右吧,假定Q1进入饱和状态,则Ic~(5-0.3)/2k=2.35mA. 而Q1最大的基极电流可以是(5-0.7)/100k=43uA.
这时的电流放大系数是2.35mA/43uA=55,针对典型放大倍数400的8550 PNP管还是可以进入饱和区的,这个可能要用Vce-Ic图来看了,Vce=Vcc-Ic*2k。
一旦调整Q2的状态,Q2集电极有电流流入100k的电阻,则Q1的基极电流会变小,也就是说变成0~43uA之间变化, 如果假定在放大倍数100时进入饱和拐点区,那Q1基极的电流范围是0~20uA。
R可以调整Q2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