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选型求教

楼主(2015-05-05):
小弟刚接触电容式触摸按键。芯片选型,求指导。要求汽车级芯片,通过两个按键,左右滑动,实现开关功能。之前找到CY8CMBR3002,但是只是工业级的。

楼主:
如果有其他品牌的芯片,能满足功能,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PSoC 4系列,MBR系列均有配套的汽车级的产品,请在数据手册中查找不同的芯片型号。另外,如果你是公司用户,更高效的方法是联系负责当地的分销商FAE。如果不认识分销商也可以给support_china@cypress.com发邮件找他们帮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