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损坏,求救

楼主(2015-05-05):
大家好!
我司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有一个p沟道mosfet(CM9435),用于电源开关,目前出现上电即损坏现象,不知是何原因,电源电压24V;3904控制G极
电路图如下:(图中7205已经换为CM9435)

网友A:
1、VGS控制在-10V附近;
2、CM9435器件单次雪崩能量过低,电路中需考虑一下。

网友B:
栅极过电压?

网友C:
按你的参数,VGS电压已经超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