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应用

楼主(2015-05-05):
有人用过TI的ads1675吗,它里面肯定集成了采样保持电路吧,那么可以不用内部集成的采样保持,在前面加一个采样保持芯片吗?
是不是采样保持电路限制了adc最大可以采样的模拟信号的频率(不是带宽)?
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知道是个情况,送上点资料,希望帮得到你

29页之后是参考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个情况,送上点资料,希望帮得到你

29页之后是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