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无线传送少量的数据给单片机系统,用蓝牙还是WiFi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05):
从传输速度上来说,WIFI要快一些,贴主既然要传的数据量不大的话,这一点也就无所谓了,从安全性上来说蓝牙安全性要高一些,而且蓝牙模块成本要远低于WIFI模块,功耗方面其实差不多,所以说建议选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传输速度上来说,WIFI要快一些,贴主既然要传的数据量不大的话,这一点也就无所谓了,从安全性上来说蓝牙 ...

有推荐蓝牙芯片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A:
我们用的cc2540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