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出现错误

楼主(2015-05-05):
照着《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一步步做的,使用的是ubuntu12.04 32位的系统。第一次执行./ltib出现找不到zlib的错误后,打补丁patch-ltib-ubuntu12.04.sh。再次执行./ltib,出现如下错误:

gen_sslfunc.o: In function `init_ssl':
gen_sslfunc.c:(.text+0x35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SLv2_client_method'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1]: *** [wget]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src'
make: *** [src]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hang/ubuntu/Desktop/ltib/ltib/tmp/rpm-tmp.75278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hang/ubuntu/Desktop/ltib/ltib/tmp/rpm-tmp.75278 (%build)
Build time for wget: 8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wget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Tue May  5 14:45:35 2015
Ended:   Tue May  5 14:50:09 2015
Elapsed: 27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wget

Build Failed
此问题折腾了我很久,请求高手予以指导,多谢!

网友A:
看看log文件的提示......

楼主:
那些错误内容就是啊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当前目录下,有个xxxx.log的文件,看看里面的内容。你这是终端打印的内容吧......我编译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同样的问题,发一帖就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当前目录下,有个xxxx.log的文件,看看里面的内容。你这是终端打印的内容吧......我编译的时候 ...

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同样的问题,发一帖就可呀!

当时网速慢,还以为帖子没发出去,就又发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网速慢,还以为帖子没发出去,就又发了一个

好的,下次注意就可以啊

网友A:
网速慢,也会导致下载失败的问题,编译的时候就出错了......

楼主(2015-06-05):
引用 网友A:
网速慢,也会导致下载失败的问题,编译的时候就出错了......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