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PCB,感觉PCB布局和布线很难呀

楼主(2015-05-05):
第一次画PCB,
从原理图导入到PCB后感觉各种凌乱呀,

那么多元件  还有很多飞线,

该按照什么顺序摆放各个元件?

大家都是怎么学会的?求分享

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按照原理图 电流走向来
先熟记原理图  知道每个电路的功能

网友B:
分电路模块规划布局

网友C:
看着原理图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选布局好。有多张原理图的,一张一张的布局好。然后看模块之间的连线顺序再整体调位置。再看具体空间大小再微调

网友D:
刚开始都这样,多画几次就好:)

网友E:
等你画多了,自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