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与24C02通信不了

楼主(2015-05-05):
有没哪位遇到过使用MSP430F1232或F2132做24C02接口,然后读写不了的,有什么解决的高招请赐教

网友A:
没用过MSP430F1232
你是用的模拟iic,还是使用的MSP430F1232片内外设?
如果代码没问题的话,主要就是调时序。
建议采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着时序波形来调整

网友B:
送你点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2019-01-25):
引用 网友B:
送你点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多谢仁兄,我通过示波器调试,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MSP430F1232
你是用的模拟iic,还是使用的MSP430F1232片内外设?
如果代码没问题的话,主要就是调时 ...

通过示波器已经解决了。很奇怪TI的MCU,F149跟F1232之类的IO相差那么大,在149能用的程序,在1232要费那么大劲才能调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示波器已经解决了。很奇怪TI的MCU,F149跟F1232之类的IO相差那么大,在149能用的程序,在1232要费那么 ...

F149是比较老的型号了,新出的信号和老的型号还是有些差异的。
包括内部模块的版本也有很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