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2530PCB天线哪个是信号输入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10):
50 OHM那条是天线,那个F是接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 OHM那条是天线,那个F是接地的.

学习了。

网友C:
天线这个还的确难理解的。。

网友C:
感觉信号端跟公共端都一样,用万用表测量导通的,,郁闷。

网友D:
50欧姆那个既是输入也是输出,楼主,这个天线是单端天线,连接这种天线必须做一个双端转单端,也就是巴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