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_open打开u盘文件错误,程序死在Hard_Fault_Handler里

楼主(2015-05-05):
  最近使用软件打开u盘中的文件,在f_open处总是返回FR_DISK_ERR 错误,或者代码直接就死在Hard_Fault_Handler(uint32_t stack[])这个函数里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求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是在电脑上插入优盘打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电脑上插入优盘打开的吗

不是,是用单片机编写代码打开的,用电脑打开是正常的

网友B:
可能是你的U盘存储空间太大了,而你的代码又不支持
我开始写USB的时候,最大只能支持512M

网友C:
设定的stack可能太小了,导致stack爆掉了。

网友A:
楼上说的有这种可能,堆栈空间不够,或者是楼主打开方式不对,我肯定不会说楼主人品问题导致的,因为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网友D:
应该就是上面高手说的那种问题了,搞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的stack可能太小了,导致stack爆掉了。

试过了,好像不是这个原因。我用        p=malloc(64);在f_open哪里试过了,可以申请成功空间。本来我以为是工程被我给玩坏了,就重新换了一个工程,还是不行

网友D:
你把全部信息和资料传上来,让大家看看怎么弄的,你现在说的不知道在什么平台下,什么库函数里面做的啊。都是瞎猜。

网友E:
代码操作的失败,一般是函数调用出了问题,可能少了什么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全部信息和资料传上来,让大家看看怎么弄的,你现在说的不知道在什么平台下,什么库函数里面做的啊。都 ...

谢谢大家给我的回答,问题找到了。
我用的是新唐M453VG6AE的平台,新唐的代码要直接使用printf打印数据,必须首先要将printf函数和串口进行挂接,我的程序中大量的使用了printf进行数据的打印,初始化定义的是串口1,由于疏忽挂接的时候,挂接到串口0上了,所以导致的内存访问错乱,致使程序跳转到Hard_Fault_Handler。
把挂接改过来之后就好了,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操作的失败,一般是函数调用出了问题,可能少了什么环节。

恩,谢谢你的回答,问题找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的回答,问题找到了

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大家都想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大家都想知道吧

我用的是新唐M453VG6AE的平台,新唐的代码要直接使用printf打印数据,必须首先要将printf函数和串口进行挂接,我的程序中大量的使用了printf进行数据的打印,初始化定义的是串口1,由于疏忽挂接的时候,挂接到串口0上了(新唐的例程默认是在串口0上挂接的),所以导致的内存访问错乱,致使程序跳转到Hard_Fault_Handler。
把挂接改过来之后就好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新唐M451VG6AE的平台,新唐的代码要直接使用printf打印数据,必须首先要将printf函数和串口进行 ...

原来这样,涨姿势了,谢谢楼主耐心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样,涨姿势了,谢谢楼主耐心讲解。

不客气,大家相互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回答,问题找到了。
我用的是新唐M451VG6AE的平台,新唐的代码要直接使用printf打印数据 ...

搜嘎,懂了,原来是这种问题。以后我也要注意点。

网友F:
串口没有匹配对,所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没有匹配对,所以错误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搜嘎,懂了,原来是这种问题。以后我也要注意点。

我也是懂了,新唐需要直接用printf打印数据

网友H:
调用了没有配置的端口,所以就错了,哎,大家要细心啊。

网友D:
楼主自己搞定了,看来大家遇到问题最好能亲自解决才是最好啊

网友I:
楼主,你确信你初始化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确信你初始化成功了?

确定,初始化成功了,只是打印函数的挂接错了,所以程序才会死在Hard_Fault_Handler函数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回答,问题找到了。
我用的是新唐M453VG6AE的平台,新唐的代码要直接使用printf打印数据, ...

感谢楼主的讲解,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用了没有配置的端口,所以就错了,哎,大家要细心啊。

恩恩,是的,还是不够细心,才造成这样的问题的,以后要多多锻炼一下自己的细心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搞定了,看来大家遇到问题最好能亲自解决才是最好啊

恩恩,不过也很谢谢大家的指点,说不定下次碰到就是其他的原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确定,初始化成功了,只是打印函数的挂接错了,所以程序才会死在Hard_Fault_Handler函数里 ...

嗯,我也学习了

网友H(2015-06-22):
前后一致很重要啊,还是练的不够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