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和100k的热敏电阻怎么选用?

楼主(2015-05-05):
做个温控器,热敏电阻的选用有10K和100K的,这两者除了那个温度数值表不一样以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怎么选用?

网友A:
这个和你所选用的运放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所选用的运放有关,

求再多信息,我是串电阻直接取值给单片机的ADC,avr16的单片机

网友B:
NTC 3950  10k 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C 3950  10k 够用了

是够用,两种都能用,只是现在我这边两种都有,我想分一下区别,确定下哪种更适合、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