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DRAM 测试能不过

楼主(2015-05-05):
今天测试了一下F429的SDRAM,即使是官方的STM32F429I-DISCO开发板也不能完全通过,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怎么测试的呢?
降低读写速率看看;

楼主:
重新测试了一下,官方的STM32F429I-DISCO开发板能过:lol,但是我自己画的只能过8位模式,16位模式不能过,我SDRAM的I/O有重新映射,SDCKE1,SDNE1,SDNWE映射到了PH7,PH6,PH5,其它和DISCO板一样,SDRAM芯片是ISSI 的IS42S16400F-7TLI。测试中有个奇怪的问题,STLINK仿真器读出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程序读却不正确,比如依次递加时写入0X1E5A,仿真显示存贮内容是0X1E5A,程序读出却是:0X1C5A,。但是所有地址固定写入0x1E5A,则又能正常读出...

网友B:
时序不满足或是阻抗不匹配。。。。。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还是通不过,无论降频还是用保守参数都不行。买了一些新的样品,明天再试一下,然后把我现在的芯片和原厂板上的互换一下再试...

楼主:
换了IC,还是不行。不管从哪开始读,前面的那几十个字节总是会错一位D10或D11,大约读30个字节后就正常了,怎么破?

楼主:
新的测试结果,把换下来的SDRAM和原厂DISCO上的SDRAM互换,结果能在DISCO上正常运行,由于PCB是四层板,SDRAM在MCU另一面,信号线没有等长,但最大线长不超过50mm,初步估计是STM32F429IIT的SDRAM控制器不良导致,已经重新购买了样品,等下次换MCU再测试...

楼主:
莫名的自己变好了...
最新消息是:由于移植的时候,FMC初始化时把PG4,PG5两根线漏掉了。
总是检查硬件,没想到是软件,错怪了MCU了...
另:线没有等长,但是超频到100MHZ没有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