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串口收发数据调试时遇到的怪事

楼主(2015-05-05):
我用串口2接受的一组数据,通过UART1_SendString(Uart2_Buf);把串口2缓冲区内的数据发送出来,可是在串口调试助手里边收到的数据不全,只有前3个十六进制数可以显示,后边的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奇怪的是可以通过for(k=0;k<Buf2_Max;k++) 把所有的接受的有效数据取出来,真是奇了怪了?很是无语,,,至今无法理解,,,甚是遗憾,,,

网友A:
不明白楼主后半段的意思,显示不全是不是单片机支持不了那么高的波特率呢?

楼主:
服务器给我返回了7个数据,前四个数据是固定的,后三个是变化的,前四个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但是后边三个显示不出来,却可以通过for(k=0;k<Buf2_Max;k++) 查找到七个数据,然后通过USART_BUF[i]==SBUF取出来。。。

网友B:
一般情况波特率不一致出现错误的概率高一点,分步骤调吧。自己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