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ftp 遇到Connection aborted问题

楼主(2015-05-05):
测试平台:
PC机(ftp客户端)+3G无线路由器+终端(vxworks ftp服务器)
PC机端软件采用:FileZilla 和Flashftp两种
测试现象:
采用FileZilla时返回信息如下:
   状态:        正在连接 192.0.0.3:21...
   状态:        连接建立,等待欢迎消息...
   响应:        220 Wind River FTP server 6.5 ready.
   命令:        USER anonymous
   响应:        331 Password required for user anonymous
   命令:        PASS **************
   响应:        230 Login OK
   状态:        服务器不支持非 ASCII 字符。
   状态:        已连接
   状态:        读取目录列表...
   命令:        PWD
   响应:        257 "/tffs0" is current directory
   命令:        TYPE I
   响应:        200 Type I selected
   命令:        PASV
   响应: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192,0,0,3,248,76)
   命令:        LIST
   响应:        125 Using existing data connection
   响应:        226 Transfer complete
   错误:        传输连接被打断: ECONNABORTED - Connection aborted
   错误:        读取目录列表失败

采用FlashFTP时目录文件加载不全(我实际服务器是58个文件和40个文件夹,加载的大部分情况下出现38个文件和40个文件夹,有时可能会出现只一个文件)。

但如果用PC机来模拟终端设备(做FTP服务器),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实在是搞不定了,哪位指点下,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下:
(1)网上搜的解决方案(主动被动模式、字符集)都试过,不能解决
(2)无线路由器也更换过,不能解决

楼主:
再补充下:
这是通过FlashFtp工具得到的信息:
  [18:13:44] FlashFXP 5.1.0 (build 3834)
  [18:13:44] Support Forums //www#flashfxp#com/forum/
  [18:13:44]
  [18:13:45] Winsock 2.2 -- OpenSSL 1.0.2a 19 Mar 2015
  [18:15:22] [L] 正在连接到 s -> IP=192.0.0.3 PORT=21
  [18:15:23] [L] 已连接到 s
  [18:15:23] [L] 220 Wind River FTP server 6.5 ready.
  [18:15:23] [L] USER anonymous
  [18:15:24] [L] 331 Password required for user anonymous
  [18:15:24] [L] PASS (hidden)
  [18:15:24] [L] 230 Login OK
  [18:15:24] [L] SYST
  [18:15:25] [L] 215 UNIX Type: L8 Version: IPFTPS 6.5
  [18:15:25] [L] OPTS UTF8 ON
  [18:15:25] [L] 500 Invalid command: "OPTS"
  [18:15:26] [L] PWD
  [18:15:26] [L] 257 "/tffs0" is current directory
  [18:15:26] [L] PASV
  [18:15:27] [L]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192,0,0,3,211,47)
  [18:15:27] [L]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192.0.0.3 端口: 54063
  [18:15:28] [L] LIST
  [18:15:29] [L] 125 Using existing data connection
  [18:15:30] [L] 226 Transfer complete
  [18:15:30] [L] 列表完成: 3 KB 耗时 5 秒 (0.8 KB/s)

但列表加载不全,总是缺东少西的。

网友A:
不懂vxworks
这个和ti的mcu有啥关系?

网友B:
不懂,帮你顶起来,大家帮忙

网友C:
我用过这个,是不是你账号密码错误了。

网友:
我做网站都是需要FTP上传的,不知道楼主这个是干啥用。

网友:
看着这个链接到了,应该账号密码没问题,可能是接通后其他协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