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运放

楼主(2015-05-05):
为什么我搭建的这个正向输入端运放,出来的信号和输入信号不是1:10的关系?

网友A:
因为你的反馈接在了同相端

网友B:
你电路接错了,反馈应该接在反相端

网友C:
你真是正反馈,不是放大,是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C:
输出只能是正的最大值或负的最大值两个当中的一个

楼主:
看错了,谢谢,我在仿真看看:loveliness:

楼主:
结果仿真出来了,有个疑问?正向端输入信号小于0.7V时,Q1根本无法工作啊?后面的运放10倍是怎么的出来的呢?很不解啊

网友C:
Q1的E通过恒流源Q2接到了-15V了,所以它有很大的共模电压范围,没有你说的0.7V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的E通过恒流源Q2接到了-15V了,所以它有很大的共模电压范围,没有你说的0.7V限制 ...

看到了,没注意看负电源,谢谢啊

网友C:
不对恒流源是Q3不是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