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800W 稳压电源设计求助

楼主(2015-05-05):
我这边需要设计一个输出电压稳定在48V,功率800W的稳压电路。输入是蓄电池,42~55V。求大神指教下,该选哪种拓扑结构。变压器或者电感,MOS管以及PWM控制器的选择。
刚刚接触开关电源,求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yytda 版主大神,help me

网友A:
TI有现成的案子,不过好像是1600W的。电源通用的不是很多,最终靠自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yytda 版主大神,help me

对不起,这么低的输入电压,达到这个功率级的我还没有接触过,无法给出有效的建议。因为对其它大功率拓扑不是很了解,所以如果是我做的话,我可能会用双管正激来做,因为我以前用双管正激做过一个2.5KW的电焊机,大功率的只对双管正激拓扑有一点了解

网友C:
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很接近,不管用升压还是降压都可以得到很高的效率,但如果用隔离的方案效率就差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这么低的输入电压,达到这个功率级的我还没有接触过,无法给出有效的建议。因为对其它大功率拓扑 ...

谢谢,我可以了解下用双管正激该如何做么,是否隔离什么的都无所谓。主要就是稳压。输出稳定在48V,20A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现成的案子,不过好像是1600W的。电源通用的不是很多,最终靠自己

谢谢回答,我去看看。我这边是刚刚开始接触电源这部分,以前都是直接用的现成的电源,没什么经验,所以来求教下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很接近,不管用升压还是降压都可以得到很高的效率,但如果用隔离的方案效率就差很多啊 ...

恩,我这边的要求就是稳压。因为输入是蓄电池,电压是波动的,但是这边的要求就是要一个48v的稳定输出。不知道大神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C:
先降压到42V,再升压到48V。
这种大电流大功率的可能用多路/多相交错比较好——纹波要好些,对电容的要求低

网友C:
降压到48V,升压到48V。。。。。。。。。

网友D:
既有升压又有降压。还要输出这么大功率。没有见过。

网友E:
找找XL6009的资料和成品的升降压板,改改也许可以扩展一路甚至几路MOSFET,做成20A的升降压,不过这个电感不大好做。另外6009最多到三十几伏电压,MOSFET一般驱动电压也不超过20V,它们的电源需要专门处理,附加个15V的辅助电源?哈哈,有得玩的......

网友A:
就用TI的带同步整流全桥。非隔离降压又升压效率损耗一样的高。升降压电路好像做不了这功率。

网友F:
用4开关非隔离变换器,如LTC3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