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库和ST的库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5-05-05):
RT

网友A:
我仔细对比过,两者基本差不多,但具体模块上还是有微小的改变的。

网友B:
这两库的首先是基于的芯片的类型都不相同的吧。

网友C:
不同类型的芯片的,其库函数的都会有不同的,不过两者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网友D:
有时候也能说GD32库是从STM32库移植过来的。

网友D:
当然了,说到这的,还是需要注意下细微差别的,首要的就是时钟的不同,GD的时钟频率可以更大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