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2272-T4自锁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5-05):
请教高手:附上2272--T4自锁模块接收电路图,我需要Q1自锁的,Q2/Q3/Q4点动的,通过我几次试验发现这个电路串干扰非常严重,当按下发射模块任意键时,VT输出高电平,没有信号时为低电平,Q1自锁工作正常,当VT输出高电平Q2点动工作时,VT会干扰Q3/Q4也会同时工作,也就是说只要按下某个点动键时,Q2/Q3/Q4同时一起工作,请问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加以改进哦,我没有方向了,谢谢高手的指教了。

楼主:
按照理论原理分析,不管按下发射器的任意键,VT就输出高电平Q5导通的同时如果按下的是D1,Q2导通,而D2/D3是低电平,Q3/Q4是不应该导通的,而实际试验当中Q3/Q4也导通了,为什么呢?不明白哦。

网友A:
从线路图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暂时先将Q2、3、4的e极接地试一下在自锁状态下D1、2、3是否还会互相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线路图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暂时先将Q2、3、4的e极接地试一下在自锁状态下D1、2、3是否还会互相干扰呢? ...

谢谢师傅的回复,我已经试过了,去掉Q5改为自锁全部正常工作的,另外我也试过把Q2接入Q5,Q3/Q4分别接地,没有任何干扰,也就是说只有Q2可以点动,其他都是自锁的,但没有达到我的需要的目的,我是采用面包板进行试验的,我想是不面包板的导线穿来穿去导线太多而引起的干扰呢?再一次谢谢你的回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线路状态=接收状态。发射线路的问题。

发射线路的问题?不可能的吧,我没有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哦,谢谢你给以回复。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否能把发射电路图发上来看一下,更便于找出问题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否能把发射电路图发上来看一下,更便于找出问题原因。 ...

非常谢谢你的关心哦。不是发射模块的问题,是接收模块设计就是这样的,我咨询过了厂家,回答是2272--L4--M4--T4等系列不管使用哪种模块,其四路工作状态就是一个,要么点动、要么自锁、要么互锁,如果在四路自锁当中另外设置点动是不可能的,要么另外增加一块CD4013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