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帮忙解答模电知识

楼主(2015-05-05):
(无正文)

楼主:
请问最左上角的那个电路是干嘛的啊。。。

网友A:
,哪里是输入说明信号的?说明下啊

网友B:
莫慌 大神总是来得比较慢 说不定你睡一觉明天就有人来解答了
话说你这个图有点不完整吧  左上角那块电路都没有接地
这个电路图你哪来的?

网友C:
应是自激振荡器,选频网络为T型滤波器。传感器作为频率的参数。

网友D:
C4那一头去哪里了?

网友E:
最左上角的电路有问题,没有构成回路,而且连接也不完全,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E:
我的邮箱是820727570@QQ.COM 你可以把完整图发给我,我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是自激振荡器,选频网络为T型滤波器。传感器作为频率的参数。

最左上角的电路功能应该是产生一定频率的正弦信号,输出口在C4,但是我用protuse仿真得到的不是正弦信号。。。

正反馈过强,必然导致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是输入说明信号的?说明下啊

电路的功能是输出一定频率的正弦信号,求分析科普!输出端口为C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心律脉搏。

只是一个特定频率的正弦信号产生电路,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D:
C4那一头去哪里了?

C4另一端连接到传感器,而我关心的是C4上的信号是不是正弦信号啊?

网友G:
C4另一端连接到传感器,而我关心的是C4上的信号是不是正弦信号啊?

应该是的。

网友H:
楼主看下这个

网友I:
仿真了下,49kHz。

不过不是正弦波,是三角波。还削波了

对 R9 W1 的接法表示不解。。按理说,从电路形式上看,应该是W1的中心引脚接R9,用以调整输出信号的直流电平。
可惜这部分电路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真了下,49kHz。

不过不是正弦波,是三角波。还削波了

下图是我做的仿真,请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真了下,49kHz。

不过不是正弦波,是三角波。还削波了

这是我做的仿真,请指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左上角的电路功能应该是产生一定频率的正弦信号,输出口在C4,但是我用protuse仿真得到的不是正弦信号 ...

把R2降低,能调成正弦波,环路增益太大就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