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频信号中贴片元件连接到内电层的疑问

楼主(2015-05-05):
在画PCB的过程中有了几个疑问不是很确定,因为是高频影响会大,所以请教大家一下。
1) PCB同样的焊盘是不是每个焊盘都通过过孔连接内电层 比 把相同的焊盘连接起来后通过一个过孔连接到内电层要好?
2) 直接在焊盘下放via ,还是引出一段线后放via好?那引线又该多长了?
3) 元件放在多层板两侧好还是都放在顶层好?那如果放在两侧,那元件是放在顶层还是底层又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呢?

网友A:
1 对于地孔,每个焊盘打一个过孔到地层比较好。这样接地可靠,对于信号线,相同焊盘连起来后再打过孔到内层连线
2 对于过孔是通孔,都是引出段线后再放VIA。引到内电层的,焊盘一出来就放VIA比较好。
3 元件单面放与双面放。在贴片加工时成本不一样。单面的只要一道工艺,两面的要两道工艺。放顶层或底层这个学问有点大,有很多知识点,一时半会说不清。

看我下面签名。可以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