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build.attributes without SECTIONS

楼主(2015-05-05):
我用CCS3.3编译DM642的程序出现如下警告: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build.attributes without SECTIONS

我是在DM642中运用了VLIB的光流算法才出现这个警告的,一直想弄明白怎么解决掉这个警告以及这个警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大家帮帮忙。谢啦。

Bob Lai

网友A:
有人是这么解答的   请参考
cgtools版本过低,下个新的替换掉CCS 3.3里面C6000目录下自带的cgtool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是这么解答的   请参考
cgtools版本过低,下个新的替换掉CCS 3.3里面C6000目录下自带的cgtools就好了 ...

谢谢版主。
我最后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在CMD中对heap和stack分配不足,导致程序跑飞了。
后来重新配置好,虽然这个warning还在,但程序可以跑通了,也没有出现问题。

这个warning我从TI官网上也得到解释了,这个通常是个良warning,我们可以不予理会,但可以通过更行CGL来解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