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两个单片机不用串口和IIC等,如何通信最好呢?各抒己见

楼主(2015-05-05):
两片单片机通信,不用串口和IIC等协议,如何通信最好呢?PS:一个只发送,一个只接收!

网友A:
任一IO口一个设为输出,一个设为输入自定通信协议,另外并口通过双口RAM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一IO口一个设为输出,一个设为输入自定通信协议,另外并口通过双口RAM通信。 ...

是要用一个端口,分时送四次数据!

网友A:
一边按一定节奏发高低电平另一边按一定节奏接收,看一下单总线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按一定节奏发高低电平另一边按一定节奏接收,看一下单总线的原理。

好的,谢谢

网友B:
好笑,单线还不是串口,管你什么协议

网友C:
模拟,或模仿其它协议

网友D:
1-wire 协议自定就可以了

网友E:
有串口不用,奇怪!

网友F:
单线方式就可以了。这个我10多年前 就是这样搞的,很可靠,也在那个时期的AVR的IAP里面实现 1M的速度 板级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单线方式就可以了。这个我10多年前 就是这样搞的,很可靠,也在那个时期的AVR的IAP里面实现 1M的速度 板级 ...

还是双向的,传输方向优先级别可以自适应。

网友G:
单总线~很方便很省资源,任意IO口,自己写一小段收发协议,可以非标~

网友H:
方式多了去~~~~
关键看速度、宽度、双方还是多方、单向双向、单工全双工半双工这些指标要求

网友I:
计算机中通讯分为并行通讯和串行通讯两种,由这两种方式组成的通讯接口就是并口和串口了,LZ说过不用串口协仪,只有用并口通讯了,可以用现有的标准协议,也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J:
spi,1wire,can都行

网友K:
除了串口,还有有很多可以选啊

网友L:
模拟串口或IIC等协议:lol

网友M:
就用IO,自己定义高低电平作为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好笑,单线还不是串口,管你什么协议

单总线,模拟DS18B20。

网友O:
参照串口,任意IO均可,只要双方均按照同样的时钟发送和采样

网友P:
1线还想并口额?这本身就是串口,把数据连成一串发送,参考是ds18B20或者红外遥控的传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