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应该怎么学啊?

楼主:
刚刚开始学arm系列的,之前就接触过51而已,看了论坛一个大神的帖子,可是还是找不到道路,就比如库函数应该怎么用,还有一下外设驱动库应该怎么用,怎么配置的,我看了看datasheet好像只是一些介绍而已,没有具体教怎么用,大家是怎么去学的或者说在什么地方找到资料的。

网友A(2015-05-05):
额,这个库函数的使用,和其他单片机使用c标准库或者外设库都差不多的

网友A:
其实开始学习的时候,也可以不使用它的库函数的。
可以先看看这个视频教程:http://edu.21ic.com/Tech/course/sub/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开始学习的时候,也可以不使用它的库函数的。
可以先看看这个视频教程:http://edu.21ic.com/Tech/cour ...

刚刚接触arm,对系统构架什么的也不懂,能把外设玩起来算是第一步了,主要是这款单片机不知道在哪里能够获取它库函数的一些说明,芯片资料我好像也找不到,不知道视屏有没有,现在看到3分1,而且视频的话她也不会跟你说得很详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arm,对系统构架什么的也不懂,能把外设玩起来算是第一步了,主要是这款单片机不知道在哪里能够 ...

视频好像讲解的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B:
这个跨度的确有点大,最好看点教学视频,慢慢来,知识是需要积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857279-1-1.html

谢谢,虽然说开发环境基本的会了,但还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跨度的确有点大,最好看点教学视频,慢慢来,知识是需要积累的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库函数要怎么用,比如说我要设置一个GPIO口的话,先是使能,然后设置输入输出功能,接着是写入数值,可是这些步骤或者库函数的功能描述在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A:
http://wk.baidu.com/view/52d1a3a ... age/1/1431252656754
这个资料讲的挺好的,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C(2015-12-24):
现在我也在学啊  楼主  可以交流一下  我觉得他的开发  关于库函数的没有仔细的讲解    我是用KEIL5开发的

网友D(2016-05-06):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也在学啊  楼主  可以交流一下  我觉得他的开发  关于库函数的没有仔细的讲解    我是用KEIL5开发的 ...

现在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