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as instruments msp430-jtag驱动未能成功安装怎么办?

楼主(2015-05-05):
设备管理器上是有感叹号的。。。:(急求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呵呵,我之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很是苦恼

后来,把IAR卸了,装成5.6版本的,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之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很是苦恼

后来,把IAR卸了,装成5.6版本的,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不能手动安装一个驱动,然后到设备管理器中更新驱动软件吗?

网友A:
这样应该也可以,你可以试试

不过我当时这样做的时候,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手动安装一个驱动,然后到设备管理器中更新驱动软件吗?

可以的。手动安装下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手动安装下驱动吧

你有没有驱动,我有个安装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驱动就是叫MSP-FET430UIF,TUSBWINVCP_Win7-6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驱动,我有个安装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驱动就是叫MSP-FET430UIF,TUSBWINVCP_Win7-64 ...

我电脑上没有64位的驱动,只有32位的:sleepy:

网友A:
我用的是IAR驱动自带,在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430\drivers\TIUSBFET下

你试试看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系统是ghost版本的精简过,缺少系统组件,我遇到过,理论上以现状iar,在链接仿真器,直接可以驱动的,win7完全无压力,如果是xp的话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系统是ghost版本的精简过,缺少系统组件,我遇到过,理论上以现状iar,在链接仿真器, ...

那就只能重做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只能重做系统?

ghost版本的操作系统都是被阉割过的,很多平时不是必须的组件都被删除了。
如果真是操作系统的原因,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重装系统了

网友D:
装个虚拟机,装个原版系统就ok了。何必那么麻烦重装系统

网友E(2016-07-16):
使用驱动精灵。刚刚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