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模拟I2C第二次单字节写影响第一次写的数据

楼主(2015-05-05):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第二次写入的数据会把第一次写入的搞乱,这种情况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会不会地址不对;

楼主:
地址是0x0000到0x1fff,每次写都分配不一样的地址,每个地址可以写一个字节八位,这样对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地址不对;

地址是0x0000到0x1fff,每次写都分配不一样的地址,每个地址可以写一个字节八位,这样对莫??

网友B:
可以看下源代码吗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用的开发板外接24C64测试程序,开始用的端口不知道因为别的外设影响还是什么原因出错,换了两个端口就可以了,被坑了好多天,竟然是这种破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用的开发板外接24C64测试程序,开始用的端口不知道因为别的外设影响还是什么原因出错,换了 ...

恩恩,解决就好!